[技术问答] HC32F460看门狗无效

楼主(2024-03-12):
使用官方例程里的看门狗配置,但没有喂狗过,但并没有重启过
配置如下static void WDT_Config(void)
{
    stc_wdt_init_t stcWdtInit;

    /* WDT configuration */
    stcWdtInit.u32CountPeriod   = WDT_CNT_PERIOD16384;
    stcWdtInit.u32ClockDiv      = WDT_CLK_DIV512;
    stcWdtInit.u32RefreshRange  = WDT_RANGE_0TO25PCT;
    stcWdtInit.u32LPMCount      = WDT_LPM_CNT_STOP;
    stcWdtInit.u32ExceptionType = WDT_EXP_TYPE_RST;
    (void)WDT_Init(&stcWdtInit);
}

网友A:
那你试试掉电再重来过,看看是否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试掉电再重来过,看看是否重启了

可以肯定没重启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肯定没重启过

说啥都是多余的,直接跑例程截图给你看。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发生是不是设置存在问题,看门狗并没有启用导致的?

网友C:
没有使能看门狗吧

网友D(2024-08-12):
看门狗配置不当

网友E:
看门狗配置有问题没有生效呗

网友F:
时钟源故障

网友G:
时钟和配置,以及使能都做到了?

网友H:
在程序中添加看门狗刷新逻辑

网友I:
如果HC32F460的看门狗功能无效,首先需要检查看门狗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选择、启动方式、计数周期和刷新周期等。其次,要确保代码实现没有问题,特别是看门狗的初始化和刷新操作。此外,还需要考虑硬件问题和调试方法。

网友J:
F460看门狗配置完成后,需要喂狗一次来启动WDT,使用WDT_FeedDog();

网友K(2025-01-30):
掉电再重来过也不重启,是不是没生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