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升级minprog4的firmware

楼主(2024-03-12):
下面列举了三种方法去升级我们的烧录工具:

1:可以按住Mode Select button,然后再把usb接口接入PC,然后再点击Utilities,点击update firmware,升级firmware。minprog4 的使用可以看user guide:

2:你可以下载安装cypress programmer,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com.ifx.tb.tool.cypressprogrammer
       这个上位机可以自动更新软件。

3: 可以通过Modus Toolbox 安装目录下面的fw-loader 进行升级。Modus Toolbox user guide
PSoC系列的产品基本都是用SWD接口进行烧录的。5线SWD接口如下图所示:

关于烧录的步骤,可以看官方提供的programming spec:programming spec

网友A:
感觉英飞凌的升级固件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B:
三种烧录方法,哪一种更适合新手练习,发生故障的概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