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2C键盘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4-03-12):
系统中键盘用来做菜单,一般直接链接io,但是为了节省io,把键盘放到了i2c上,一直有个疑问
就是键盘被激活时使用,就是不会一直占用i2c总线进行扫描,按键被按下抛出一个中断来读键码
是这样的逻辑吗,键盘用的8574,用了4个端口,int接到cpu的外部中断,触发时来读建吗,来得及吗?
思路是否有错

网友A:
按键值被保存在IIC器件内,读完后会自动清除,不用中断查询都来的及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神,现在问题是读出的数据,会乱,如何去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神,现在问题是读出的数据,会乱,如何去抖

这种IC内部已经处理了吧

网友B:
用过沁恒的 CH455G 键盘带数码管,一根中断,两根I2C,这个块带消抖。块先将按键值存储,再发中断,等I2C直接来读键值。

网友C:
IIC还有消抖这说法???

网友D:
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