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的spi作为slave端,无法读取数据

楼主(2024-03-12):
项目场景:
项目需要用到GD32的SPI0作为slave端来传输数据,以下为自测的demo
问题描述
以下为初始化代码

硬件部分使用PA15,PB3,PB4,PB5引脚:
查看datasheet

原因分析:
由以上的datasheet可知,如果需要使用PA15,PB3,PB4,PB5作为spi0,那么需要用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PI0_REMAP,ENABLE)来释放它,但是我加上去这句之后,还是无法接收数据,左思右想,想不通,上个厕所再捋。

解决方案:
在某个大佬贴中看到。它需要先释放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ENABLE),再释放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PI0_REMAP,ENABLE),才能正常使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坑。。。

加上,即可正常运行。。。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5865280/article/details/136193690

网友A:
所以到底是个啥原因啊

网友B:
检查SPI的时钟频率是否在设备允许的范围内。如果时钟频率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不稳定或无法读取。

网友C:
  • 检查SPI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线路连接、电源和地线等。确保没有物理损坏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D(2024-07-31):
在GD32系列中,SPI外设的引脚(例如PA15, PB3, PB4, PB5)可能需要进行重映射配置。重映射是为了将外设引脚从默认的GPIO引脚重新配置到其他功能引脚。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PI0_REMAP, ENABLE) 是将引脚配置为SPI0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