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是库函数吗,里面的库函数有哪些?

楼主(2024-03-12):
看到很多都是xc.h头文件那么有哪些库函数呢?

网友:
想不到有这么多函数可以用。

网友A:
实际上常用的并不算多..那个delay还可以.

网友B:
延时函数用的多

网友B:
还有几个三角函数,这些是常用的

网友C:
XC8的库函数包括了8位的PIC和AVR的单片机,但是xc.h专有的函数对于PIC和AVR有所不同。这里可以用Microchip的线上的文档来查看8位PIC具体的函数可以在这里查: 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oxy/GUID-BB433107-FD4E-4D28-BB58-9D4A58955B1A-en-US-6/GUID-4F7C889A-8B8B-4214-B460-01FB61D754A4.html

8位的AVR,有些不同,也有几个特定的头文件(像boot.h, delay.h)。AVR的delay函数是放在delay.h头文件下的: 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oxy/GUID-BD1C16C8-7FA3-4D73-A4BE-241EE05EF592-en-US-6/GUID-CC6EFDE5-1B6C-4F35-A9CC-BFEB45A9551D.html

网友D:
好多延时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