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编译器自带的延时函数

楼主(2024-03-12):
  1. __delay_ms(x) // request a delay in milliseconds
  2. __delay_us(x) // request a delay in microseconds
  3. __delaywdt_ms(x) // request a delay in milliseconds
  4. __delayw
宏参数必须为常量表达式。如果使用这些宏时未定义振荡器频率符号、所请求的延时周期太大或延时周期不是常量,将会产生错误。

楼主:
  1. #include <xc.h>
  2. void _delay(unsigned long cycles);
  3. void _delaywdt(unsigned long cycles);
这是一个由代码生成器进行扩展的内联函数。在调用时,该程序将扩展为内联汇编延时序列。序列将包含根据参数延迟指定指令周期数的代码。参数必须为常量表达式。
_delay 内联函数可以使用循环和 NOP 指令来实现延时。只有在 PIC18 器件上,_delaywdt 内联函数执行相同的任务,但可以使用 CLRWDT 指令以及循环来实现指定
的延时。
如果所请求的延时周期不是常量表达式或太大(对于 PIC18 器件约为 179,200 条指令,对于其他 8 位 PIC 器件约为 50,659,000 条指令),将会产生错误。要实现非常大的延时,可以多次调用该函数。
#include <xc.h>
void
main(void)
{
control |= 0x80;
_delay(10); // delay for 10 cycles
control &= 0x7F;
}

楼主:
这种函数最好用,不知道跟时钟配置关联不,是否比较准。

网友A:
看编译器手册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宏,实际上会搭配一个 时钟频率定义的宏来使用的.
不然的话, 它也不知道你时钟到底跑多少, delay的延时也不会准确的.

网友A:
如果不想看手册的话, 其实也可以.
编译器会自动提示你没有定义,然后根据报的错,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延时函数挺好的,不用自己搞

网友B:
但是这种基于编译器的延时函数在哪种MCU上都能一样的延时效果吗

网友C:
在不同主频的MCU上延时效果一样吗

网友D:
肯定和时钟频率相关联的,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算是比较准的了
如果直接使用_delay()函数,是需要计算1ms有多少个时钟周期或者1us有多少个时钟周期
在8位pic方面, 可以使用__delay_us()和__delay_ms()函数, 具体实现在builtin.h头文件中。而其中的_XTAL_FREQ就是cpu现在用的系统频率。我这里设置的是4MHz,可以在clock.h文件中找到

而8位AVR也相似, 也利用系统时钟来计算。

网友E:
这是根据单片机的主频来构建的吗

网友F:
自带的函数好,希望可以多一些

网友G:
这个准确度咋样

网友H:
自带延时函数,很方便

网友D:
是,需要根据不同主频调整
如果使用MCC生成代码的话,会自动调整

网友D:
都还可以,AVR核是单发流水线,__delay_ms()计算通过__delay()*主频/1000来计算
而PIC核是4发流水线的架构__delay_ms()计算通过__delay()*主频/4000计算, 因为除**取整数,有些主频可能会导致除不尽,可能会影响准确度

网友I:
可以自动调整的话那确实好

网友J(2025-11-03):
XC8 编译器自带延时函数在 <xc.h> 中,主要有__delay_ms () 和__delay_us (),需先定义_FOSC(振荡频率)。函数根据主频自动生成循环指令实现延时,精度受主频设置和代码优化影响。注意:延时期间 CPU 阻塞,无法响应中断;最大延时受函数参数类型限制,过长需嵌套使用,适合简单短时延时场景。

网友K:
在简单的阻塞代码中使用这类“死等”延时还是挺方便的,不过作为优秀的工程师,还是学会用定时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