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24-03-12):
程序就是运行不了,Debug 好像是SRAM3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更改。求指教!外部高速振荡器为8MHz,经过50倍频,2分频后,系统时钟应该是200MHz吧?

网友A: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有时候还得结合芯片型号进行确认最大支持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