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求AT32F435的QSPI XIP模式驱动W25Q128JV的初始化代码

楼主(2024-03-12):
大家好,

目前使用AT32F435,求一个QSPI XIP模式驱动华邦W25Q128JV Flash的初始化代码!

谢谢

网友A:
可参考如下案例,配置是一样的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35 / examples / qspi / xip_port_read_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如下案例,配置是一样的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 project / at_start_f435 / examples / qsp ...

感谢回复!

我按照AN0088应用笔记在配置XIP下载算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是QSPI1,QSPI1_IO3用的引脚是PC5,但是在提供的下载算法代码里,IO3 pin没有PC5这个选项,如下,

我查了下规格书,确认AT32F435VGT7的34pin是PC5,而PC5是可以复用为QSPI1_IO3功能的,如下

请脚下,这个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按照AN0088应用笔记在配置XIP下载算法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官网最新的V2.1.7版本的BSP有加上该PC5引脚,麻烦下载最新版本BSP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最新的V2.1.7版本的BSP有加上该PC5引脚,麻烦下载最新版本BSP使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