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管子耐热问题

楼主(2024-03-12):
用DFN5*6封装的贴片MOS管,拆下来的时候用的热吹风,出风口跟管子离的比较近,大概十几秒左右,温度应该很高很高,目前拆下来的几个,换到别的板子上,加电能工作,但是开机或者重负载情况下,总烧管子,跟之前的温度高有关系吗?

网友A:
开机输入冲击 过压击穿 有可能
重载 设计量多少,实际多少?负载慢慢加温度有没有测过?
风枪温度多少?350 十几秒 问题不大,400以上 不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输入冲击 过压击穿 有可能
重载 设计量多少,实际多少?负载慢慢加温度有没有测过?
风枪温度多少?350 ...

谢谢坛友,我再仔细核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