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哪些st的芯片可以运行Linux

楼主(2024-03-13):
如题,ST有哪些可以运行Linux的芯片

网友A(2024-04-20):
一般情况都是MP1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B:
这个你直接找个代理商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C:
我建议直接先看官网的选型手册哈

网友D:
可以选择MP1,好像就这款是可以运行linux的

网友E:
其实ST的做linux的方案不是很多,不如用TI或者NXP的

网友F:
STM32MP1系列多核处理器,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G:
ST也没有多少芯片可以直接运行linux的啊

网友H:
你就看MP1吧,之前说的H7或者F7都是不行的

网友I:
Linux的话,我觉得ST还是先不要选择比较好

网友J:
你先看看linux需要的最低配置,然后看看ST的选型手册,进行匹配的选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