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源完整性设计的重要三步!

楼主(2024-03-13):
1.电源模块布局

● 源头处理:电源模块作为电源的起始点,布局时应特别注意,为了减小噪声引入,应确保电源模块的周围环境尽量清洁,避免与其他高频或噪声敏感元件相邻。

● 靠近供电芯片:电源模块应尽量靠近供电的芯片放置,这样可以减小电流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并降低内层平面的面积需求。

● 散热考虑:电源模块在工作时可能会产生热量,因此应确保其上方没有遮挡物,以便于散热,如有必要,可以加入散热片或风扇进行散热。

● 避免环路:走线时应避免形成电流环路,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可能性。

楼主:
2.电源模块走线
● 宽度与电流:电源线的宽度应根据其所需承载的电流大小来确定,较大的电流需要更宽的线宽以确保电流能力。
● 过孔数量:在电源线的走线过程中,如果需要穿越层面,应确保有足够的过孔来承载电流,避免过孔过热。
● 距离与耦合:电源线与其他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应适当,避免过于接近导致耦合效应。
● 地线处理:地线作为回流路径,应尽量确保地线的连续性,避免地线断裂或突然变窄。

楼主:
内层平面设计规划
1.叠层设计
在PCB的EMC设计中,叠层设计是关键环节,需考虑布线与电源分割。
● 为确保电源平面的低阻抗特性及电源噪声的地耦合吸收,电源与地层间距应不大于10mil,通常建议小于5mil。
● 若单一电源平面无法实现,可利用表层铺设电源平面,紧相邻的电源和地平面形成了一个具有最小交流阻抗的平面电容,具有优异的高频特性。
● 避免相邻的两个电源层过近(特别是电压差异大的),以防止噪声互相耦合,如不可避免,应尽量增加两电源层间的间距。
● 参考平面,特别是电源参考平面,应保持低阻抗特性,可通过旁路电容和叠层调整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