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在DAVE IDE 中查看选择的MCU型号

楼主(2024-03-13):
查看当前选择芯片型号的方法:
这个问题可以从工程是基于什么创建的进行分析:工程是基于APP开发 or 基于LLD开发

1:基于APP建的工程:鼠标点击workspace下面的project,右击在下拉菜单里面选择DAVE Project Upgrade,在下一级菜单里面选择->Device Migration,就可以看到这个device了。

2:基于LLD建的工程,可以通过查看Startup文件夹下面的subdir.mk文件看当前的具体型号。应该是需要改device number,同时要修改ld文件里面memory map参数,不建议在原来工程上面做device的修改。

3: 目前英飞凌主要的开发工具为Modus Toolbox,这个工具里面的BSP Assistant可以直接改device number。可以查看:BSP_Assistant_user_guide page 3。

网友A:
目前英飞凌主要的开发工具为Modus Toolbox,这个工具里面的BSP Assistant可以直接改device number很方便

网友B:
如果需要确认开发板上的MCU型号是不是需要在线模式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