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什么是自动唤醒定时器?

楼主(2024-03-13):
CW32F030 内部集成 1 个自动唤醒定时器 (AWT),AWT 包含一个 16bit 向下计数器,并由一个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AWT 可选 5 种计数时钟源,可工作于定时模式或计数模式。当计数器时钟源为 LSE 或 LSI 时,AWT 可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保持运行,下溢出中断可唤醒 MCU 回到运行模式。

网友A:
自动唤醒定时器 (AWT)是如何具体设置使用的呢

网友B:
当计数器时钟源为 LSE 或 LSI 时,AWT 可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保持运行

网友C:
16bit 向下计数器是减法计数器吧

网友D:
AWT 包含一个 16bit 向下计数器,并由一个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这个是说的AWT的设置嘛?

网友E:
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F:
AWT 包含一个 16bit 向下计数器

网友G:
AWT 可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保持运行,下溢出中断可唤醒 MCU 回到运行模式。

网友H:
AWT 可选 5 种计数时钟源

网友I:
CW32都有吗

网友J:
是不是休眠唤醒

网友A(2024-04-15):
AWT 是一种中断唤醒机制?

网友K:
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只是专用于唤醒用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只是专用于唤醒用嘛?

其实是特定应用的定时器

网友M:
AWT 包含一个 16bit 向下计数器,并由一个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