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芯片内部电源域的划分与分配

楼主(2024-03-13):
CW32F030 工作时需要两组电源供电:工作电源(VDD、VSS)和模拟电源(VDDA、VSSA)。用户可以选择工作电源和模拟电源使用同一电源,也可以使用两组不同电源,但是二者相差不能超过 0.3V。

网友A:
用户可以选择工作电源和模拟电源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模拟IP是什么硬件?

网友C:
CW32F030 工作时需要两组电源供电:工作电源(VDD、VSS)和模拟电源(VDDA、VSSA)

网友D:
模拟电源不一定使用吧?

网友E:
必要时可以选择两个电源输入

网友F:
一般都是接一起

网友G:
模拟电源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H:
平时都是接一起用的

网友I:
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要分开接

网友J:
一直以为是一样的

网友K:
这个电源域还不算复杂

网友L(2024-04-21):
工作电源(VDD、VSS)和模拟电源(VDDA、VSSA)是必须要接的嘛?

网友M:
工作电源和模拟电源是按照如何进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