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系统启动配置

楼主(2024-03-13):
CW32设备支持 2 种不同的启动模式,通过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

网友A: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启动模式

网友B:
32位的单片机使用BOOT进行设置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情况下很少

网友C: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就是boot0

网友D:
BOOT引脚一般默认状态

网友E:
很少改启动位置

网友F:
BOOT 引脚状态一般默认

网友G:
默认即可,用的自带的启动固件

网友H:
我记得还有第三种接法

网友I:
手册里面有说到

网友J(2024-04-21):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还有第三种接法

第三种接法如何使用?

网友K: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启动模式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