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锁相环 PLL

楼主(2024-03-13):
CW32F030 内部集成锁相环 PLL 电路,可对输入时钟源进行锁相倍频输出 PLL 时钟。用户可通过内置锁相环控制寄存器 SYSCTRL_PLL 的 SOURCE 位域选择 PLL 的输入参考时钟源。锁相环倍频系数通过内置锁相环控制寄存器 SYSCTRL_PLL 的 MUL 位域进行设置,可设置范围为 2 ~ 12,默认值为 8。为保证锁相环的锁定收敛速度及输出时钟相噪性能,用户需根据实际的输入参考时钟频率和输出时钟频率分别设置 SYSCTRL_PLL.FREQIN 和 SYSCTRL_PLL.FREQOUT 位域的值。PLL 默认处于关闭状态,通过设置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1 的 PLLEN 位域为 1 来启动。PLL 启动后,芯片内部时钟监控模块检测到一定数量的 PLL 时钟信号,则认为 PLL 时钟已稳定。检测时钟数量可通过内置锁相环控制寄存器 SYSCTRL_PLL 的 WAITCYCLE 位域进行设置。

网友A:
32位单片机不都有PLL嘛,有具体区别嘛?

网友B:
CW32F030 内部集成锁相环 PLL 电路,可对输入时钟源进行锁相倍频输出 PLL 时钟。

网友C:
锁相环 PLL是必须有的嘛?

网友D:
PLL 电路,可对输入时钟源进行锁相倍频输出 PLL 时钟

网友E:
锁相环 PLL 电路每个单片机中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