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 总线

楼主(2024-03-13):
系统总线
实现 M0+ 微处理器的外设总线和总线矩阵的连接。
DMA 总线
实现 DMA 的 AHB 总线和总线矩阵的连接。
总线矩阵
管理 M0+ 微处理器和 DMA 对 FLASH、SRAM 以及所有外设的访问存取仲裁。仲裁控制采用轮询调度算法来对负载进行均衡处理,保证总线利用效率。
AHBTO APB 桥 1/2/3/4
提供 AHB 总线到 APB1/APB2/APB3/APB4 总线的完全同步的连接,即 AHB 和 APB 总线的桥接。

网友A:
仲裁控制采用轮询调度算法来对负载进行均衡处理,保证总线利用效率。仲裁控制具体是如何执行的呢?

网友B:
系统总线具体是做哪些流程测试呢?

网友C:
仲裁控制具体是如何进行设置分配的呢?

网友D:
很多外设都是挂在AHB

网友E:
系统总线是实现 M0+ 微处理器的外设总线和总线矩阵的连接。

网友F:
系统总线是实现  微处理器的外设总线和总线矩阵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