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平台下如何编译生成.bin后缀的文件

楼主(2024-03-13):
Use below command to generate BIN file and copy it to the image above.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PSoC Creator\4.4\PSoC Creator\import\gnu\arm\5.4.1\bin\arm-none-eabi-objcopy" -S -O binary ".\CortexM0p\ARM_GCC_541\Debug\Design01.elf" ".\CortexM0p\ARM_GCC_541\Debug\Design01.bin"

To generate standard intel hex file instead of cypress hex file, please use script: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PSoC Creator\4.4\PSoC Creator\import\gnu\arm\5.4.1\bin\arm-none-eabi-objcopy"  -O ihex ".\CortexM0p\ARM_GCC_541\Debug\Design01.elf" ".\CortexM0p\ARM_GCC_541\Debug\Design01_intel_hex.hex"

To generate .s19 file instead of hex file, please use script: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PSoC Creator\4.4\PSoC Creator\import\gnu\arm\5.4.1\bin\arm-none-eabi-objcopy" -O srec ".\CortexM0p\ARM_GCC_541\Debug\Design01.elf" ".\CortexM0p\ARM_GCC_541\Debug\Design01.s19"

To generate bin file use ARM MDK compiler, please use script: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 --bincombined --output=".\CortexM0p\ARM_MDK_Generic\Debug\Design01.bin" ".\CortexM0p\ARM_MDK_Generic\Debug\Design01.elf"
Note: 指令路径中的 CortexM0p 也可能是 CortexM0,取决于你使用的 PSOC4 是哪个核。
类似问题贴 How can PSoC Creator GCC linker generate binary BIN file

网友A:
GCC支持咱们英飞凌的mcu开发嘛?难度如何?

网友B:
生成.bin后缀的文件应用上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C支持咱们英飞凌的mcu开发嘛?难度如何?

GCC是支持咱们英飞凌的mcu开发的,难度的话咱们的资料比较全面,应该还行

网友C(2024-04-22):
.bin后缀的文件的生成设置很不错

网友D:
.bin文件也是二进制烧录文件吧?

网友E:
知道烧录用到的一般是HEX文件和BIN文件,还有个elf的,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E:
英飞凌的开发上,下载程序,需要用啥下载器?用MDK开发的,下载器太多了,经常要根据不同的芯片去找不同的下载器。要是能统一起来就好了。就像手机接口,现在要求统一用TypeC一样。

网友E:
用英飞凌的开发板,只用过一例。自己用英飞凌的MCU开发的话,怎么设计下载器部分的电路呢?这一点,国内STC的下载就挺好,可以统一使用串口和USB下载,不需要啥特殊的处理电路。

网友F:
通用的DAP能烧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