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DAVE中如何生成.bin文件

楼主(2024-03-13):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工程会生成.hex文件和.elf文件,如果想要生成.bin文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进行设置:
1)打开工程的'Proerties'对话框

2)设置输出格式为binary format

3)将binary flash image的名称定义为“firmware.bin”(或您想要的任何其他名称),使用以下语句:${COMMAND} ${FLAGS} ${OUTPUT_FLAG} firmware.bin ${INPUTS}

4)Rebuild工程
5)这时'fimware.bin'文件将会出现在你的debug文件夹之下。

另外,你也可以使用JFlash来将.elf文件转换为.bin文件。

网友A:
Jflash怎么转?

楼主:
1)连接好板子并新建一个工程;
2)点击'file - save data file as',选择debug文件夹中的.hex文件或者.elf文件;
3)选择保存类型为.bin即可。

网友B:
确实用bin文件还是有很多的用途的

网友C:
生成.bin后缀的文件设置好之后就自动生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