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32L136的ADC阈值比较功能

楼主(2024-03-13):
#技术资源# 大佬们,华大32L136的ADC阈值比较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A(2024-05-23):
首先要配置ADC模块,并且找到相关阈值比较方面

网友B:
需要配置ADC模块的工作模式、采样时钟、通道等参数,确保ADC模块正常工作

网友C:
配置比较器,使能ADC的阈值比较功能

网友D:
设置比较器的阈值和触发条件。通常可以设置比较器的阈值、比较器的触发方式(大于、小于、等于)、中断使能等参数

网友E:
一般来说,你用运放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F:
可以考虑中断处理的

网友G: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来响应比较结果,需要配置相应的中断使能和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H:
建议具体的寄存器配置和操作步骤可以在芯片的官方文档或者开发者手册中找找

网友I:
我觉得阈值比较应该有官方的例程吧

网友J:
其实小华的这个芯片好像资料很全,而且生态很好,你可以找其他论坛社区啥的估计也能找到吧

网友K(2024-06-28):
这个例程里应该有吧

网友K:
或者直接看库里面相关的api

网友L:
配置adc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