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做一个小U盘,然后单片机还可以写里面的文件

楼主(2024-03-13):
我想做一个温度记录器,插上电脑变成一个U盘,里面能够生成一个温度记录表格文件。
有没有什么芯片推荐

xch
ST 有现成方案,可生成加密防止篡改的PDF 文档

网友A:
CH376 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B:
STM32F103就可以啊,正常工作时温度记录到sd卡,插到电脑时将sd卡虚拟成u盘,就是读写慢了点,好像只有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