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库3.2.0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4-03-13):
由于官方库的例程使用的芯片是HC32F460PETB,我使用官方给的工程template,芯片换成HC32F460JETA,使用官方UART_DMA例程,里面时钟初始化一直不通过,死在这段代码DDL_ASSERT(IS_CLK_UNLOCKED()),我将keil工程芯片换成HC32F460PETB下载到HC32F460JETA里去,时钟初始化就通过了,求大神指教一下?我是哪个工程配置和文件没有配置好吗?

网友A:
卡死了就是没解锁相关的寄存器。
不存在换个芯片型号就能下载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死了就是没解锁相关的寄存器。
不存在换个芯片型号就能下载的逻辑。

你说的对就是没解锁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就是没解锁寄存器

是哪个寄存器没有解锁?

网友C:
你可以把能用的工程初始化程序拷贝到你不能用的工程里面,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D:
首次使用是不是跟设置有关系呢?

网友E:
应该是楼主配置设置的缘故,重点的引脚

网友F(2024-07-31):
DDL_ASSERT(IS_CLK_UNLOCKED()) 错误通常表示在尝试修改某些时钟设置时,时钟寄存器未被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