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电源板

楼主(2024-03-13):
         先上一张图,让大家自己看下这张图里的电源的槽孔都开在哪里?下面再把图中的开槽位置用箭头表示出来。这张图里的电源除了一个是DC-DC电源,其它的都是AC-DC电源。电源PCB板开槽主要是为了安规里的测试项目,我们通常叫打高压,也是为了满足爬电距离要求。具体的技术要求可以去参考一些标准,,这里就不去详述了。下面这张图就显示了PCB板开槽的位置。

      在电源中,AC-DC的转换器用得最多,PCB板上输入AC的火线与零之间开槽的很多,从上面图片上也可以看得到,其次就是高低压两侧隔离之间(变压器)也经常开槽。当然开槽的地方还有其它的位置,其作用也有不一样的,如下图DC-DC转换器所开槽的位置很多,其作用也各不相同。光耦器件,输入针脚旁的槽是为了爬电距离,二极管与MOS管上也开槽,从图上看不能很清楚地知道是什么目的,但是设计人员的目的是为了加散热片,那种可以折弯90度的散热片。本人所理解电源PCB开槽孔的主要作用为两类,一类是满足电性要求,一类是满足物理散热或物理安装要求。

网友A:
最后一块板子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块板子看着挺不错的

嗯,这种是模块电源,器件排列比较工整,紧凑。

网友B:
隔离做的非常到位

楼主:
嗯,还行吧,这个是工业上用的,要求稍微高些。

网友C:
学习了,原来要这么设计。

楼主:
大家相互学习,多享些自己工作的经验。

网友D:
电源板子设计大有考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子设计大有考究

是的,大家可以在此分享一些经验。

网友E:
槽孔的作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槽孔的作用是啥

主要是增加线路间的爬电距离,其次是安装固定作用。

网友F:
这么多,楼主要成电源专家了。

网友G:
dcdc板子,变压器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dcdc板子,变压器是什么作用

这块DC-DC的板子里的变压器主要的作用是电气隔离,当然变压器除了电气隔离之外还有在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差很大的时候,如果用非隔离的BUCK或BOOST拓扑则会效率很低等缺点(一般指在它激情况下即用芯片的时候)则必须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