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问一下PIC18F单片机内部的Flash可以当EEPROM用吗

楼主(2024-03-13):
以前用PIC16F的时候有的型号内部有EEPROM可以用,现在的型号里面有Flash可以作为EEPROM存储掉电保存的数据吗

网友A:
不知道没看到过这种例子。

网友A:
可以看看以前的PIC16F877A是怎么说明这一部分的,用的什么实现的,还是本身支持。

网友A:
原来877A是本身支持的,不支持没法了,用外置的吧。

网友:
部分系列是可以的。

网友B:
具有flash自擦写能力的MCU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要注意flash的擦写次数限制,一般是10000次或者更少..
比真实的eeprom动则1000000来说, 少了很多很多.
如果只是存少量数据, 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擦写次数又不那么频繁的话, 是可以的

网友B:
有一个应用笔记, AN1095是专门介绍的,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应用笔记, AN1095是专门介绍的, 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找到这个文件了。

楼主:
把这个文件放到本楼层附件里。

网友C:
完全可以啊

网友D(2025-11-03):
PIC18F 单片机内部 Flash 可模拟 EEPROM 使用,但需注意:Flash 按页擦写(EEPROM 按字节),寿命较低(约 1 万次,EEPROM 达 10 万次)。需通过特殊指令操作,编写擦写函数时避免频繁操作同一区域。适合存储不常更新的数据,若需高频读写,建议用片内专用 EEPROM(部分型号集成),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