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系列频率采集

楼主(2024-03-14):
大佬们,有写过HC32L13系列频率信号采集的程序么?

网友A:
只要你的频率信号不超过ADC的参考电压,你采就完事了。在固定时间里采的次数越多,这些数据越能反应最真实的输入信号。
至于采样值怎么真实反应你的输入信号,那是你的数据处理问题,是另外一个范畴应该属于算法了

网友B:
只要你的频率信号不超过ADC的参考电压,直接使用ADC就可以

网友C:
建议楼主参考标准库里面的ADC样例程序进行设计

网友D(2024-07-31):
频率采集是测量信号周期性的过程。可通过计数信号的脉冲数或测量信号周期来确定频率。HC32L13 系列 MCU 通常提供了定时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