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库文件只有ABZ输入的,现在需要SPI输入,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4-03-15):
库文件只有ABZ输入的,现在需要SPI输入,该如何处理?哪位大神点拨一下,或者帮忙发个库文件,万分感谢!

网友A:
SPI输入直接参见SPI例程,获取数据自行解码

网友B:
直接看SPI例程修改一下就行

网友C:
使用HAL库或LL库的标准SPI接口

网友D:
自定义SPI接口

网友E:
如果你使用的库文件版本较旧,可能不包含你需要的SPI接口。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库文件,或者考虑使用其他更完善的库,如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

网友F:
使用GPIO来模拟SPI协议

网友G:
建议查STM32的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