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STM32H750和H743可以直接替换吗?

楼主(2024-03-16):
手上有一块STM32H743的核心板,现状主控芯片坏了,请问可以直接换H750芯片上去吗?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资源不一样吧

网友B(2024-04-19):
估计不行的吧,我觉得不太行

网友C:
你就换个H743呗,芯片现在好像也不是很贵了吧

网友D:
你可以直接看看这俩芯片的引脚布局

网友E:
一般情况是不兼容,因为他俩不算是一个系列

网友F:
H750好像是H743的阉割版本吧

网友G:
你可以试试,但试试之前先看看电源啊,和一些重要外设是否匹配

网友H:
不能完全替换吧,这俩也不是一个系列版本啊

网友I:
H7也不是都完全兼容的啊

网友J:
基本不行,我看H750好像还挺另类的

网友K:
你主要还是需要看看芯片资料才行,对比一下

网友L:
STM32H750和H743都是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微控制器,它们具有相似的性能特点和功能。

网友M:
STM32H750系列具有更高的Flash容量和RAM容量,例如STM32H750ZB具有2MB Flash和1MB RAM,而STM32H743的Flash和RAM容量可能较小。此外,STM32H750的工作频率也可能高于STM32H743。

网友N:
H750和H743两个不同大系列,引脚不完全兼容的。

网友O:
在外设接口方面,STM32H750和H743都提供了多种外设接口,如USART、SPI、I2C、USB、CAN等,但具体的接口数量和类型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P:
需要确认两者的封装是否相同,以及引脚是否具有相同的功能和布局

网友Q:
STM32H750和H743可能无法直接替换。

网友R:
STM32H750主要提供LQFP封装,而STM32H743提供多种封装选项,如LQFP、UFBGA、BGA和WLCSP。如果设计需要特定的封装类型,这可能会影响替换的可行性。

网友S:
H750和H743系列的性能参数可能相似

网友T:
这样不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U:
STM32H750和H743在存储容量上存在差异,但在许多情况下,H750可以被看作是H743的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网友V:
STM32H750可以作为STM32H743的直接替换选项。

网友W:
这两个好像差不多,可以试试

网友U:
这两款微控制器在很多方面都是兼容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在存储容量上。

网友X:
如果STM32H750和H743在引脚、软件、硬件资源等方面兼容,并且成本和供货情况满足您的要求,那么理论上您可以将H743直接替换为H750。

网友Y:
您需要确认两者的包装是相同的,并且引脚具有相同的功能和布局

网友Z:
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关键差异,包括处理器频率、存储器容量、封装类型和特殊功能。

网友V:
两款芯片的封装引脚是兼容的,即具有相同数量的引脚并且每个引脚的功能也相同。

网友AA:
并非所有的 H7都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AB:
虽然这两款芯片都属于高端产品,但它们的内部资源(如RAM大小、Flash存储空间、外设等)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C:
750好像可以拿743替换

网友S:
需要检查现有的固件或软件是否与新芯片兼容。

网友Z:
STM32H750和H743具有相同的封装类型,这意味着它们的物理引脚排列是一致的,即所谓的pin to pin兼容。

网友AD:
这两种微控制器在许多方面是兼容的,但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是在存储容量方面。

网友AE:
在软件层面是高度兼容的

网友AF:
STM32H750强调了其低功耗特性和更紧凑的封装,而STM32H743提供更多的USB接口选择,如OTG、Host和Device等。此外,STM32H750集成了Chrom-ART加速器,这是一个硬件加速图形处理单元,可提供更好的图形性能和显示质量,而STM32H743没有集成这个功能。

网友AG(2024-05-21):
不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H:
There are also som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cluding processor frequency, memory capacity, encapsulation type, and special features。

网友AI:
这两种芯片的封装引脚是兼容的,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数量的引脚,每个引脚具有相同的功能。

网友AJ(2024-06-21):
它在软件级别上具有高度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