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GD32H759 搭载NANDFLASH(MT29F4G08ABADA)开发,初始化错误。

楼主(2024-03-14):
nand flash 复位正常,但id读不对,读出来的错误ID有(0xffffffff\xe0e0e0e0\0x80808080)这几个,但总是读不出正确的ID。各种时序都设置过了,都读不对。代码和图纸如下:
NAND_Init(void)
{
        exmc_nand_parameter_struct  exmc_nand_init_struct;
        exmc_nand_timing_parameter_struct nand_common_space_timing;
        exmc_nand_timing_parameter_struct nand_attribute_space_timing;
        exmc_nand_struct_para_init(&exmc_nand_init_struct);
//        exmc_nand_deinit();
        /* enable EXM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XM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NWAIT(PD6)输入*/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6 );

        /* NCE(PD7)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7);

    /* D2(PD0),D3(PD1),NOE(PD4),NWE(PD5),CLE(PD11),ALE(PD12),D0(PD14),D1(PD15),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D4(PE7),D5(PE8),D6(PE9),D7(PE10)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2,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exmc_nand_init_struct.atr_latency = 4; //2,3,6 ,7
        exmc_nand_init_struct.ctr_latency = 4;/*至少10ns. 设置 TCLR(tCLR=CLE 到 RE 的延时)=(TCLR+TSET+2)*THCLK,THCLK=1/300M=3.3ns */
        exmc_nand_init_struct.databus_width = EXMC_NAND_DATABUS_WIDTH_8B;//8位数据宽度
        exmc_nand_init_struct.ecc_size = EXMC_ECC_SIZE_512BYTES;
        exmc_nand_init_struct.ecc_logic = DISABLE;//不使用ECC
        exmc_nand_init_struct.wait_feature = DISABLE;//关闭等待特性

        nand_common_space_timing.setuptime = 10;
        nand_common_space_timing.waittime = 10;
        nand_common_space_timing.holdtime = 10;
        nand_common_space_timing.databus_hiztime = 10;

        nand_attribute_space_timing.setuptime =10;
        nand_attribute_space_timing.waittime = 10;
        nand_attribute_space_timing.holdtime = 10;
        nand_attribute_space_timing.databus_hiztime = 10;

        exmc_nand_init_struct.common_space_timing = &nand_common_space_timing; // NAND 通用存储器空间时序
        exmc_nand_init_struct.attribute_space_timing = &nand_attribute_space_timing;
        exmc_nand_init(&exmc_nand_init_struct);

        exmc_nand_enable();
    if(NAND_Reset()== 0)                              //复位NAND
                printf("复位成功.\r\n");
    delay_1ms(100);
    nand_dev.id = NAND_ReadID();                //读取ID
    printf("NAND ID:%#x\r\n",nand_dev.id);
        if(NAND_ModeSet(4)==0)                                //设置为MODE4,高速模式
                printf("模式设置成功.\r\n");

    if(nand_dev.id==MT29F4G08ABADA)
    {
        nand_dev.page_totalsize=2112;
        nand_dev.page_mainsize=2048;//每个page =2k+64BYTE
        nand_dev.page_sparesize=64;
        nand_dev.block_pagenum=64;//每个block中page数
        nand_dev.plane_blocknum=2048;//每个plane中block数
        nand_dev.block_totalnum=4096; //总共的block数
    }else return ERROR;        //错误,返回

    return SUCCESS;
}

网友A:
放弃吧,试试上海先辑HPM6750 比这个性能好,引脚多多了,资源好丰富啊。

网友B(2024-05-31):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试试上海先辑HPM6750 比这个性能好,引脚多多了,资源好丰富啊。

在使用HPM6750之前,建议你详细了解其技术规格、外设特性、开发工具支持等方面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功能和性能优势。

网友B:
使用电磁场仿真软件(如CST Studio Suite、HFSS等)来模拟天线部分的性能,并优化阻抗匹配。

网友C(2024-07-31):
高频率可能导致时序问题,导致 ID 读取错误。

网友D(2024-11-21):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E:
可能是初始化代码配置有误

网友F:
时序参数设置不合适

网友G(2025-05-25):
GD32F3系列大多数型号并不支持直接用有源晶振代替无源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