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4-03-14):
1)PCB拼板外框(夹边)应采用闭环设计,以确保PCB将拼板固定在夹具上后不会变形。

2)PCB拼板宽度≤260mm(SIEMENS线)或≤300mm(FUJI线);如果需要自动点胶,PCB拼板宽度×长度≤125 mm×180 mm。

3)PCB拼板的形状尽量接近方形,建议使用2×2、3×3……拼板;但不要拼成阴阳板。

4)小板之间的中心距控制在75mm~145mm之间。

楼主:
5)设置基准定位点时,通常在定位点周围留出比其大的1.5mm无阻焊区。

楼主:
6)拼板外框与内部小板、小板与小板的连接点附近不得有大型设备或伸出设备,以及组件和PCB板的边缘应大于0.5mm确保切割刀具的正常运行。

楼主:
7)在拼板外框四角开四个定位孔,孔径4mm±0.01mm。孔的强度应适中,以确保在上下板的过程中不会断裂。孔径和位置精度高,孔壁光滑,无毛刺。

楼主:
8)PCB拼板内每块小板至少应有三个定位孔,3≤孔径≤6mm,边缘定位孔1mm内部不允许布线或贴片。

楼主:
9)用于PCB原则上,细间距器件定位的整板定位和基准符号小于0.665mm的QFP应设置在对角位置。PCB定位基准符号应成对使用,布置在定位元素的对角。

楼主:
10)大部件应留有定位柱或定位孔,重点如I/O接口、麦克风、电池接口、微动开关、耳机接口、电机等。

楼主:
最后需要在设计好的工艺边上加上 MARK 点和定位孔,MARK 点和定位孔是 PCB 应用于设计中的自动贴片机上的位置识别点,也被称为基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