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什么是双线 JTAG?

楼主(2024-03-14):
双线 JTAG 是 Microchip 定义的专有调试接口。内部基于四线 JTAG 器件,使用双线转换器,对外将 TMS、TDI 和TDO JTAG 线复用为一条数据线,对内将这条数据线解复用为 TMS、TDI 和 TDO JTAG 线。器件中需要有特殊转换单元。在旧版器件上,只有器件处于特殊的双线编程模式时,该转换单元才会激活,但不允许使用双线协议进行全面调试。

网友A:
类似SWD的吧。

网友B:
SWD就是双线,和SWD有啥区别

估计是一个东西,应该没有啥实质性区别,哈哈,就是名字不一样罢了

网友C:
精简版JTAG。

网友D:
双线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是一种用于调试和测试集成电路的标准接口。与传统的JTAG接口相比,双线JTAG接口只使用了两根线,通常称为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

网友E:
传统的JTAG接口需要多根线进行连接,而双线JTAG接口只需要两根线,减少了连接的复杂性

网友F:
由于采用了串行通信方式,双线JTAG接口通常具有较高的通信速度,能够更快地进行调试和测试操作

网友G:
在集成电路设计中,引脚资源通常是宝贵的资源,双线JTAG接口通过减少引脚数量,节省了宝贵的引脚资源

网友H:
就是SWD吧

网友I:
对于一些资源受限的系统,如嵌入式系统或小型微控制器,双线JTAG接口更适合,因为它占用的资源更少

网友J:
总的来说,双线JTAG接口是一种简化的、高速的调试和测试接口,适用于资源受限的系统和对调试速度要求较高的场景

网友K:
这不就是SWD接口吗

网友L:
话说,微芯的芯片现在也大多数都支持SWD接口了吧

网友M:
四线的占用IO比较多,双线的比较好用

网友N:
速度来说,四线估计会更快吧,双线我理解是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