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CE 4 在线仿真器错误消息原因

楼主(2024-03-14):
Failed to download firmware(无法下载固件) 如果存在 hex 文件:
• 重新连接并重试。
•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则表明该文件可能已损坏。重新安装 MPLAB X IDE。
如果不存在 hex 文件:
• 重新安装 MPLAB X IDE。

Unable to download debug executive(无法下载调试执行程序)
如果尝试调试时收到此错误:
1. 取消将调试器选作调试工具。
2. 关闭项目,然后关闭 MPLAB X IDE。
3. 重新启动 MPLAB X IDE,然后重新打开项目。
4. 重新选择调试器作为调试工具并再次尝试编程目标器件。

Unable to download program executive(无法下载编程执行程序)
如果尝试编程时收到此错误:
1. 取消将调试器选作编程器。
2. 关闭项目,然后关闭 MPLAB X IDE。
3. 重新启动 MPLAB X IDE,然后重新打开项目。
4. 重新选择调试器作为编程器并再次尝试编程目标器件。

网友A:
还可以再补充完善点

网友B:
首先要确保MPLAB ICE 4与目标设备的连接正确。检查连接线是否良好连接,确保连接线没有损坏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C:
三种常见报错解决方法

网友D:
MPLAB X IDE需要正确的驱动程序才能识别MPLAB ICE 4。确保您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MPLAB X IDE,并且安装了MPLAB ICE 4的驱动程序

网友E:
MPLAB ICE 4本身可能需要更新固件。在MPLAB X IDE中,可以通过工具菜单中的固件更新功能来检查并更新MPLAB ICE 4的固件

网友F:
确保MPLAB X IDE中的目标设备配置正确。检查目标设备的配置和连接是否与MPLAB ICE 4匹配

网友G:
MPLAB ICE 4需要足够的电源供应。确保MPLAB ICE 4连接到了稳定的电源,并且电源供应符合要求

网友H:
检查MPLAB X IDE中的仿真器设置,确保设置正确并且与目标设备匹配。

网友I:
有可能是软件方面版本没对应上?

网友J:
建议直接换个电脑试试,也许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K:
无法调试和下载,你目标板单独供电了么

网友L:
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M(2025-09-08):
MPLAB ICE 4 在线仿真器错误消息原因多样,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如接口松动、线材损坏;或是软件方面,驱动未正确安装、MPLAB X IDE 与仿真器固件版本不兼容;也可能是目标芯片故障,或仿真器在繁忙时被断开等。

网友N(2025-11-03):
MPLAB ICE 4 错误消息常见原因:连接问题(接触不良、USB 线故障);固件不兼容(需更新 IDE 或仿真器固件);目标板供电异常(电压不稳或未供电);芯片型号选错或未正确识别;调试接口引脚定义错误;芯片加密保护启用导致无法访问。可逐一排查这些方面解决。

网友O:
MPLAB ICE 4 错误消息多因连接、配置或硬件问题:如接线松脱致通信失败;目标芯片供电不稳或电压不符;调试接口被熔断;固件版本不兼容;芯片损坏或型号选错。也可能是仿真器自身故障,需逐一排查连接、供电、配置及硬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