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ICE 4 在线仿真器与 MPLAB X IDE 之间不能通信

楼主(2024-03-14):
ic, ce, Lab, IDE, ICE
1. 从计算机上拔下调试器,然后重新插入。 2. 重新连接调试器。
3. 重试操作。该错误可能只发生一次。
4. MPLAB X IDE 中安装的更新包(DPF/TP)的版本可能不适用于目标器件。有关如何安装更新包的信息,请参见 MPLAB X IDE 文档。
5. 计算机 USB 端口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如果有就问题不大。

网友B:
不会吧,重启软件看看,一般都可以识别的。

网友C:
换根线试试

网友D:
数据线有问题吧。

网友E(2025-09-08):
先检查物理连接:确认仿真器与电脑 USB 口、与 PIC 芯片的 JTAG/SWD 接口是否插紧,线材是否完好。再看驱动:检查电脑设备管理器,确认 MPLAB ICE 4 驱动是否正常安装,异常则重新安装。最后排查软件:确保 MPLAB X IDE 版本与仿真器固件兼容,重启 IDE 和仿真器,或在 IDE 中重新选择仿真器设备,排除识别问题。

网友F: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是USB端口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更换不同的USB端口,或者使用其他计算机测试。

网友G(2025-11-03):
MPLAB ICE 4 与 MPLAB X IDE 无法通信,先检查 USB 线连接及供电;确认 IDE 中工具选择正确,在 “Debugger” 设置里选 ICE 4;更新 IDE 和仿真器固件至最新版;若仍不行,尝试更换 USB 端口 / 电脑,或重启设备,排除硬件故障或驱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