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楼主(2024-03-14):
请问,我明明解锁了CLK寄存器啊,为什么Debug到SetSysClockDiv()中 DDL_ASSERT(IS_CLK_UNLOCKED())就是一直卡在这一步,求教!!!

楼主:
请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觉得吧,你可以直接试试按照我这样写:
main函数一进来直接放一条这个语句LL_PERIPH_WE(0xFF);
然后代码里有其他加锁解锁的语句全去掉。

等你以后熟悉另外以后再考虑单独加锁和解锁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你可以直接试试按照我这样写:
main函数一进来直接放一条这个语句LL_PERIPH_WE(0xFF);
然后代码里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你可以直接试试按照我这样写:
main函数一进来直接放一条这个语句LL_PERIPH_WE(0xFF);
然后代码里 ...

楼主这个建议很好,学习到了

网友C:
对于锁寄存器目前还是不太明白,学习一下

网友D(2024-07-31):
在调用 SetSysClockDiv() 之前,已经正确地解锁了时钟配置寄存器。HC32 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寄存器通常包括 CLK_CFG0、CLK_CFG1 等,需要通过特定的解锁序列才能进行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