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内联函数是直接直接存储在程序运行位置,不用再跳转吗?

楼主(2024-03-14):
那执行多次就要有多个重复的放在程序里吗

网友A:
应该是吧

网友B:
这个也要编译器判断是不是合适做内联函数

网友C:
内联函数(Inline Function)在编译时会被插入到每个调用的地方,而不是像普通函数那样进行跳转。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了函数调用的开销,提高了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D:
是的,不过如果重复次数过多的话编译器就不会把它设置为内联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