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输入电压小于LDO的最小压差还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4-03-14):
小于压差是直出电压的吗

网友A:
一般小于LDO是LDO没工作,但是电源是导通的

网友B:
这个也没这么设计过啊,一般都是高于LDO输入要求的

网友C:
LDO(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一种线性稳压器,用于将高输入电压降低到较低的输出电压。LDO通常具有最小压差(dropout voltage)的要求,这是指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必须保持的最小差值

网友D:
当输入电压小于LDO的最小压差时,通常情况下LDO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LDO需要一定的压差来保持稳定的输出电压。如果输入电压低于最小压差,LDO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稳定输出电压,导致输出电压下降或不稳定

网友F:
有些LDO芯片具有低压差特性,即它们可以在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仍能正常工作。这些LDO芯片通常被称为低压差LDO或超低压差LDO

网友G:
其实你可能用的是超低压差LDO吧,采用了特殊的电路设计和调节技术,以实现在较小的压差下仍能提供稳定输出的能力

网友H:
如果您的LDO芯片具有低压差特性,那么在输入电压略低于最小压差的情况下,它可能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注意尽量不要低于压差工作,这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和精度下降

网友J:
为了确保LDO的正常工作和稳定性,建议您遵循芯片厂商提供的规格和建议,选择适当的输入电压范围,并避免将输入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