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mx为啥不能自己导入DSP库?

楼主(2024-03-14):
每次都要到工程里手动添加

网友A:
可能会增加 STM32CubeMX 的复杂性和使用难度

网友B(2024-04-20):
CubeMX是一个用于生成嵌入式系统初始化代码的工具,它可以帮助用户配置微控制器的引脚、时钟、外设等,并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C:
DSP库通常包含复杂的算法和函数,与特定的处理器架构和编译器有关。

网友D:
由于不同的DSP库可能对应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和编译器,因此直接在CubeMX中支持导入所有的DSP库可能会导致复杂性和兼容性问题

网友E:
DSP库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进行定制和优化,包括选择合适的算法、优化参数、内存分配等。这些定制化的需求不适合在CubeMX这样的通用工具中进行处理

网友F:
虽然CubeMX本身不支持直接导入DSP库,但您仍然可以手动将DSP库集成到CubeMX生成的工程中。

网友G:
其实可以在CubeMX生成的工程中添加相应的DSP库文件,并在工程配置中设置编译选项和链接选项,以确保DSP库能够正确地被编译和链接到您的应用程序中

网友H:
一些处理器厂商提供了针对特定DSP功能的库和工具,这些库和工具可能会更好地集成到CubeMX中。

网友I:
建议楼主可以查阅处理器厂商的文档和支持资源,了解是否有针对DSP功能的特定库和工具可供使用。

网友J:
总的来说,虽然CubeMX本身不直接支持导入DSP库,但您仍然可以手动集成DSP库到CubeMX生成的工程中,或者寻找处理器厂商提供的特定DSP功能的库和工具

网友K:
一般是不能直接支持的,我觉得是为了降低cubemx的冗余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