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为啥stlink也能下载灵动的芯片

楼主(2024-03-14):
这种厂家的link不是专用的吗

网友A:
SWD引脚接口就可以

网友B:
都是ARM 内核的MCU,一般都可以下载的,但是STLINK不一定都能兼容。

网友C(2024-04-18):
因为都是使用swd协议的啊

网友D:
STLINK是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调试和编程工具,用于与STMicroelectronics的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进行通信、调试和编程。STLINK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包括SWD(Serial Wire Debug)和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因此它可以与多种不同厂家的芯片进行通信

网友E:
对于一些非STMicroelectronics的芯片,STLINK可能也能够进行基本的调试和编程操作,这是因为一些芯片采用了标准的调试接口协议,比如SWD或者JTAG

网友F:
STLINK作为一款通用的调试和编程工具,可以通过这些标准接口与兼容的芯片进行通信

网友G:
虽然STLINK可能能够与其他厂家的芯片进行通信,但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完全支持这些芯片的所有功能和特性

网友H:
对于非STMicroelectronics的芯片,建议使用该芯片厂家推荐的调试和编程工具,以确保能够充分发挥芯片的性能和功能

网友I:
STLINK能够与一些非STMicroelectronics的芯片进行通信,但在选择调试和编程工具时,最好还是优先考虑使用芯片厂家推荐的工具,以确保最佳的兼容性和功能支持

网友J:
其实仿真MM32的话,用DAPlink比较好哦

网友K:
我觉得jlink就很不错了,兼容性好,并且支持的芯片非常多

网友L:
也不算是专用吧,毕竟协议一样

网友M:
因为都是ARM架构的,但是不保证所有型号能下载。

网友N:
首先都是ARM架构片子,其次接口都是兼容JTAG和SWD,但是STLINK是自家闭源的,不能保证都行。

网友O(2024-05-28):
ST-Link兼容性强

网友P:
ST-Link支持多种调试协议,如JTAG、SWD等。这些协议在微控制器调试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因此很多微控制器都会支持这些协议以实现与调试器的通信。MM32系列微控制器如果支持这些调试协议,就可以通过ST-Link进行下载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