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只要支持SWD的下载器都可以使用吗?

楼主(2024-03-14):
SWD跟串口有啥区别啊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协议

网友B:
没那么绝对吧

网友C(2024-04-22):
arm系列的芯片应该都能通用吧

网友D:
通用的JLINK和DAPLINK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厂家自己的烧写器就不一定了。

网友E:
一般来说,SWD是烧录和调试的,串口一般是做通讯使用,当然也可以烧录程序和调试

网友F:
SWD(Serial Wire Debug)和串口(UART)是两种不同的通信接口,用于不同的目的

网友G:
SWD是一种用于调试和编程嵌入式系统的接口标准

网友H:
一般的话,SWD通常用于连接调试器/编程器与目标芯片,以进行调试、下载程序和读取/写入寄存器等操作

网友I:
我理解的是SWD接口通常具有较高的速度和功能,适用于调试和编程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J:
串口是一种通用的串行通信接口,用于在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K:
其实串口我觉得算是一种外设,串口通常用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例如在嵌入式系统中连接微控制器和外部设备,如传感器、显示器、通信模块等

网友L:
串口通常以异步串行通信的方式工作,具有较低的速度和较简单的功能,适用于一般的数据传输需求

网友M:
总的来说,SWD主要用于调试和编程,而串口主要用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它们在功能、速度和应用场景上有所不同

网友N:
SWD主要用于调试和编程,而串口主要用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O:
没啥区别,只是SWD专用于开发时候的使用,串口是在应用的时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