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蓝牙开发配置是不是跟USB的配置过程差不多啊?

楼主(2024-03-14):
学会USB的话能不能很快上手蓝牙

网友A:
蓝牙和USB是两回事,不过你如果都学会USB了,要学会蓝牙应该也不难。

网友B:
有USB基础会很快的进行蓝牙开发

网友C:
蓝牙和USB是不一样的,但整体开发过程类似

网友D:
一般来说,一通则百通

网友E:
其实都还行吧,但这俩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F:
蓝牙的话,只要你用AT指令的话,我觉得比USB的速度快

网友G:
快速上手蓝牙应该很容易吧,不都是串口通讯吗

网友H:
蓝牙的库都是包装好的,不需要自己配置的,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I:
USB学起来比较复杂吧,感觉是这样

网友J:
应该可以快速上手蓝牙的,而且蓝牙要比USB简单一些

网友K:
想快速上手,就多费些精力呗,没关系的

网友L:
我认为只要学会一个外设,其他外设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网友M:
蓝牙的话,楼主用那款啊?用串口吗?

网友N(2024-05-27):
一般的蓝牙软件开发模式可分三种:1. 基于HCI开发:蓝牙IC仅有controller功能,使用第三方的协议栈(也有厂家自己实现私有协议栈),再基于此协议栈基础上作开发,这种场景常用于Arm-Cortex A + Linux上,协议栈功能强大,可实现较多的profile;
2. 基于SoC开发:蓝牙IC厂家在SoC上已实现了一个精简蓝牙协议栈,使用厂家提供蓝牙API作开发即可,但这种场景仅适用于简单几个profile应用;
3. 基于蓝牙AT开发(或厂家自定义协议):厂家在蓝牙SoC上实现了一套协议,一般以AT命令为接口,使用者通过一个UART可控制蓝牙模块实现相关功能,此种场景一般可以仅适用于几个常用的profile.
英飞凌蓝牙,对上面三种模式都可以提供支持, 特别是一些IC,同时可以支持第2和3模式,使开发模式更加灵活。

网友O:
其实学习过程都是相同的,会了基础提升的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