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把代码存储在外部flash里的?

楼主(2024-03-14):
程序存在外面后还需要在芯片内些程序吗

网友A:
打个比方,你问的问题我都知道。你不跟我用某种方式达成协议建立连通,你以为我的这些懂的东西会无缘无故跑到你脑子里去吗?

网友B:
更改BOOT启动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感觉像是启动选择设置

网友D(2024-04-17):
肯定要有啊,不然外面的程序怎么执行呢?

网友E:
如果你的程序需要与外部硬件进行交互,比如控制ADC、定时器、DMA等外设,那么你需要在芯片内部编写程序来配置和控制这些外设

网友F:
其实你要写一部分驱动程序的,让芯片的外设来启动

网友G:
一般来说,要写,这些程序通常被称为"驱动程序"或"外设控制程序",用于初始化外设、配置寄存器、设置中断处理程序等

网友H:
如果你使用了特定的芯片或模块来支持多个ADC序列的转换,那么可能需要在芯片内部编写特定的配置程序或驱动程序来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I:
外部的程序和芯片内部的程序通常是相辅相成的,外部程序用于控制外部硬件,芯片内部程序用于配置和控制芯片内部的功能

网友J:
必须要写的哈,不然你的芯片也不知道要干啥啦

网友K:
我觉得需要写,至少得写外部存储的初始化和通信程序吧

网友L:
比如你要写在W25Q32里,那么你需要初始化这个存储吧,谁初始化,是不是MCU

网友M:
你可以修改boot的方式,但是说实话,通过boot也是有程序的,只是可能不是你写的而已

网友N:
可以使用 F4A0 的 QSPI XIP 例程测试感受一下

网友O:
需要写一些下载算法,不同Link得下载算法还不太一样。

网友P:
芯片内要写加载Flash得程序,挺麻烦得。

网友Q:
需要,需要有加载外部程序的内部程序。

网友R:
这种必须要做内存映射功能才行,需要性能比较好的单片机才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