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通过RTT输出数据和直接输出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2024-03-14):
请问为啥通过RTT输出的数据和我直接输出的数据曲线不一样,RTT的明显不对,只跑的SVPWM程序,struFOC_CurrLoop.mStatCurrUVW.nPhaseU应该是正弦波,直接输出感觉是对的,但是Rttstru.data2=struFOC_CurrLoop.mStatCurrUVW.nPhaseU,为啥他俩输出的曲线也不一样,Rttstru.data2变成了锯齿波,感觉经过RTT倒腾一遍以后数据就不对了

lksviewer输出曲线

lksviewer输出曲线

RTT输出定义

RTT输出定义

网友A:
应该是在转换过程中数据有失真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RTT功能只有通过Jlink才能实现,用别的link下载都会造成数据的失真

网友B(2024-04-22):
为什么只能用jlink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RTT功能只有通过Jlink才能实现,用别的link下载都会造成数据的失真 ...

原来link还会影响数据,学习到了

网友D(2024-09-05):
大佬RTT数据我怎么一直都看不到哇,调试有感电机的时候需要将JILINK和电机、底板同时供电么?会不会吧jlink整坏哟,求指导

网友E:
低压时,不会损坏jlink,高压可能损坏jlink和电脑,这时可以加个隔离板

对的对的,感谢大佬回复。目前是将JLINK供电的线拔了,目前效果良好

网友F:
“问题解决了 RTT功能只有通过Jlink才能实现,用别的link下载都会造成数据的失真”?这是下载的问题吗?下载完不是有验证吗?神奇啊。

网友F:
还是说,在连接JLink的状态下工作不正常?

网友G:
这是什么软件的波形

网友H(2024-11-21):
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RTT数据我怎么一直都看不到哇,调试有感电机的时候需要将JILINK和电机、底板同时供电么?会不会吧jlink ...

网友I(2025-03-15):
RTT本身涉及到数据的发送、接收和返回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引入一定的时延。
如果RTT的时延相对于数据变化的频率较大,或者数据采样率不够高,那么RTT输出的数据可能会因为时延和采样问题而出现失真。

网友J:
在数据通过RTT传输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如传输错误、数据格式转换等)导致数据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使得原本应该呈现正弦波的数据变成了锯齿波。

网友K:
使用的RTT工具或软件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或缺陷,导致输出的数据不准确。

网友L:
SVPWM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与RTT的交互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程序可能在RTT请求数据时未能及时响应,或者响应的数据不是最新的,从而导致输出数据的不准确。

网友M:
增加数据采样率以减少因采样不足导致的失真。

网友I:
检查数据传输过程过程中有没有发生错误或改变。

网友N:
优化RTT工具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