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有低功耗模式吗?

楼主(2024-03-14):
如何让STM32F103进入低功耗模式呢?谁讲一下,低功耗进入后,唤醒系统后是从休眠函数的位置后面继续执行吗?

网友A:
有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B:
肯定是有的,不是待机模式,都会接着执行

网友C:
STM32F103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Sleep模式、Stop模式和Standby模式,这些模式的功耗依次递增。

网友D:
通过合理配置STM32F103的电源管理单元和GPIO等外设,可以实现低功耗模式。当系统从低功耗模式唤醒时,它将从休眠函数之后的位置继续执行代码。

网友E(2024-04-20):
这芯片当然有低功耗模式的啊

网友F:
你可以用官方的例程或者正点原子的例程来看看低功耗方面的例程

网友G:
我觉得你要是用低功耗的话,建议把PA0引出来哈

网友H:
这个肯定有低功耗模式,你直接执行休眠之类的功能就行

网友I:
是的,当系统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通常会从休眠函数的位置后面继续执行

网友J:
在大多数嵌入式系统中,低功耗模式的唤醒过程会导致处理器从休眠状态恢复到活动状态,然后继续执行休眠函数后面的指令。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在唤醒后执行一些特定的操作或者恢复一些状态

网友L:
通常可以通过在休眠函数后面的代码中进行处理来实现。例如,您可以在休眠函数后面的代码中检查唤醒原因,并根据需要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M: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处理器和系统的配置以及低功耗模式的类型(如睡眠模式、停止模式等)的影响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建议查阅处理器手册和相关文档,以了解唤醒后的执行流程和可能需要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