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可以直接用USB烧录吗?

楼主(2024-03-14):
如题,如何用USB烧录啊。

网友A:
可以,使用STM32的虚拟串口功能,将MCU的USB接口虚拟为串口。

网友B:
可以的,但是要做处理

网友C:
不可以把

网友D:
挂这个图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网友E(2024-04-20):
STM32F103系列微控制器通常不支持通过USB直接烧录固件

网友F:
它们通常需要使用专用的编程器(如ST-Link、J-Link等)或者串行下载器(如UART、SPI等)来烧录固件。

网友G:
有一些特殊的STM32F103型号,如STM32F103C8T6,具有内置的串行下载器(ROM bootloader),可以通过USB接口进行固件烧录

网友H:
一般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烧录工具和软件,如ST的STM32CubeProgrammer等来实现USB烧录

网友I:
应该可以的吧,但是有些芯片不支持USB所以就烧录不了

网友J:
好像有个mbed的模式,应该就支持U盘烧录了

网友K:
USB烧录算是IAP了吧,你得自己写个IAP的固件才行

网友L:
要确定您的具体STM32F103型号是否支持通过USB直接烧录固件,您需要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或者官方文档,以了解该型号的烧录方式和支持情况。

网友M:
建议还是使用普通的烧录方式吧,这样是比较好一些

网友N:
我觉得可以用USB烧录固件,而且估计速度还会很快的哦

网友O:
STM32F103本身并不直接支持通过USB接口烧录程序。

网友P:
它的USB接口通常用来实现USB功能(如USB HID、USB CDC、USB MSC等),而不是用来烧录程序的。

网友Q:
利用USB挂在device,然后把升级固件放在文件系统里面,不过有点复杂。

网友R:
USB接口本身并不直接用于烧录STM32F103

网友S:
需要自己写个Boot USB通信升级程序 可以用U盘或者上位机都行

网友T:
使用ST-Link/V2、ST-Link/V2-1、STLINK-V3等调试器/编程器进行烧录。

网友U:
于将电脑的USB接口转换成UART接口,与单片机的RX/TX引脚进行通信。

网友V:
通过USB线将ST-LINK/V2连接到电脑。

网友W:
ST-Link 为STM32系列微控制器提供的一种调试工具,它支持USB接口连接,并具备烧录能力。

网友X:
虚拟串口烧录后串口会失效吗

网友Y:
可以使用ST官方提供的工具,例如ST-Link Utility或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Z:
除了ST-Link之外,还有其他多种烧录方式,如串口下载、JLink下载等。

网友AA:
用虚拟串口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AB:
建议采用普通燃烧法,这种方法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