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串行通讯与并行通讯

楼主(2024-03-15):
按数据传送的方式,通讯可分为串行通讯与并行通讯,串行通讯是指设备之间通过少量数据信号线(一般是8根以下), 地线以及控制信号线,按数据位形式一位一位地传输数据的通讯方式。而并行通讯一般是指使用8、16、32及64根或更多的数据线进行传输的通讯方式,并行通讯就像多个车道的公路, 可以同时传输多个数据位的数据,而串行通讯,而串行通讯就像单个车道的公路,同一时刻只能传输一个数据位的数据。

网友A:
这个比喻不对,有bug。

网友B:
串行通信与并行通讯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网友C:
串行通讯是指设备之间通过少量数据信号线(一般是8根以下),这个有理论依据嘛?

网友D:
串行和并行通信不是一次性传输的信号线嘛?

网友E:
串行通讯就像单个车道的公路,同一时刻只能传输一个数据位的数据

网友F:
跟电阻并联和串联一样

网友G:
USART属于串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串行通信与并行通讯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应该本质在于同一时刻传输的数据位,是一位一位传输还是多位一起传输

网友I:
并行太占脚位了

是的

网友J:
并口更快,串口脚更少,各有各的优势

网友K(2024-05-11):
串行通讯是指设备之间通过少量数据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