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怎么用IWDG

楼主(2024-03-15):
独立看门狗一般用来检测和解决由程序引起的故障,比如一个程序正常运行的时间是50ms, 在运行完这个段程序之后紧接着进行喂狗,我们设置独立看门狗的定时溢出时间为60ms,比我们需要监控的程序50ms多一点, 如果超过60ms还没有喂狗,那就说明我们监控的程序出故障了,跑飞了,那么就会产生系统复位,让程序重新运行。

网友A:
内部狗加外部硬件狗双模式

网友B:
独立看门狗检测的稳定机制是什么?

网友C:
看门狗是不是就是让系统复位的一种操作

网友D:
喂狗过程一定要及时,避免发生问题

网友E:
系统规避错误方式有很多,一般就是使用使用看门狗

网友F:
看门狗用得不好,反而程序会异常复位

网友G:
记得及时喂狗

网友H:
看门狗其实就是自动复位的一种手段

网友I:
经常用独立看门狗

网友J:
及时喂狗,否则复位

是的

网友K(2024-04-21):
看门狗其实就是自动复位处理异常的一种手段

网友:
需要配置IWDG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器重装载值。预分频器决定了IWDG计数器的时钟频率,而重装载值则设置了计数器计数的上限。

网友L:
IWDG的计数器可以在待机和停止模式下运行,保证了即使在低功耗模式下也能监控系统状态。

网友M:
在程序运行中,必须在IWDG的超时时间之前刷新它,防止它触发复位。通常,这可以通过写入特定的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N:
通过向键寄存器(IWDG_KR)写入特定的启动值(如0xCCCC)来启动看门狗。一旦启动,它将开始倒计时。

网友O:
在使用IWDG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这通常包括重置IWDG计数器和配置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P:
喂狗代码通常简单地将重载值写入IWDG的KR(Key Register)寄存器

网友Q:
选择预分频器值,该值决定了IWDG时钟的频率。常见的预分频器值有4、8、16、32、64、128、256。
根据需要的看门狗超时时间计算重载值。超时时间 = (预分频器值) * (重载值) / (LSI时钟频率)。
启用IWDG,并配置重载寄存器(IWDG_RLR)。

网友R:
IWDG的状态可以通过状态寄存器(Status Register)来查询。状态寄存器中有两个重要标志位:PVU(预分频值更新)和RVU(重装载值更新)。这两个标志位由硬件自动设置和清除,表明预分频值和重装载值更新的状态。
只有在RVU和PVU都为0时,你才能更新重装载寄存器和预分频寄存器。

网友S:
通过编程设置IWDG的预分频器和重置时间来确定看门狗定时器超时的时间。预分频器决定了系统时钟的分频数,而重置时间是由预分频器值和IWDG计数器的最大值共同决定的。

网友T: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关闭IWDG,例如在调试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调用关闭IWDG的函数,停止IWDG的计数。

网友U:
为了避免看门狗超时导致系统复位,您需要在看门狗计数器达到零之前对其进行“喂狗”,即重置计数器的值。

网友V: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定期调用喂狗函数,将IWDG的计数器重置为重载值。如果在预定时间内没有喂狗,IWDG将触发系统重启。

网友W:
串口看门狗和独立看门狗都可以实现,但是我一般用外部看门狗。

网友X:
使用IWDG时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环境进行配置和编程。

网友Y:
IWDG使用PLL时钟或者HSE(高精度外部时钟)作为其时钟源。你需要在系统时钟配置中启用IWDG的时钟。

网友Z:
可以在主程序中添加定时器中断或轮询来周期性地重置IWDG计数器。每次喂狗时,你需要先对IWDG键寄存器进行解锁操作,然后写入特定的值来重置计数器,最后再锁定键寄存器以防止误操作。

网友AA:
在初始化代码中,启动IWDG。启动后,IWDG将开始计数,当计数器值降至0时,IWDG将触发系统重启。

网友AB:
在初始化IWDG之后,不要在喂狗代码中关闭中断

网友AC:
IWDG的主要作用是监控系统并在程序跑飞或出现其他异常情况下使系统复位。

网友AB:
在使用IWDG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设置。这包括设置IWDG的时钟源、分频因子、计数器初值等参数。

网友AD:
Iwdg 的主要作用是监测系统,并在程序飞行或其他异常情况下重置系统。

网友AE:
IWDG counters can be run in standby and stop mode, ensuring that system status can be monitored even in low-power mode。

网友AF:
Feeding Dog Code typically simply writes overloaded values into the IWDG's KR (key, register) register

网友AG:
看门狗主要就是用来监控程序是否死机

网友AH:
独立看门狗是一种保护MCU的手段

网友AI(2024-05-23):
IWDG, whose main role is to monitor the system and reset the system in case of program flight or other anomalies。

网友AJ:
其他看门狗也可以的,比如还有个窗口看门狗。

网友AK:
在使用 iwdg 之前,需要初始化 Settings,其中包括设置 iwdg 时钟源、频分因子、计数器初始值和其他参数。

网友AL:
IWDG(独立看门狗定时器)是一种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定时器模块。使用时,首先配置并启动IWDG,然后在设定的时间内重置或刷新IWDG。如代码简短表示为:配置参数→启动IWDG→定时刷新或重置。

网友AM:
喂养过程必须及时,以避免出现问题

网友AN(2024-07-09):
喂食过程必须及时,以避免出现问题

网友AO:
在使用iwdg之前,需要对它进行初始化。

网友AP:
喂食过程必须及时以避免问题,

网友AQ(2024-08-10):
喂食过程一定要及时,避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