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 flash编程要点

楼主(2024-03-15):
初始化通讯使用的目标引脚及端口时钟;
使能SPI外设的时钟;
配置SPI外设的模式、地址、速率等参数并使能SPI外设;
编写基本SPI按字节收发的函数;
编写对FLASH擦除及读写操作的的函数;
编写测试程序,对读写数据进行校验。

网友A:
注意速率和片选信号

网友B:
都玩烂了,最近正好有设计SPI的FLASH,哪有那么多门门道道,直接github上一找,一大堆优秀的驱动程序,只要把口线设置好,直接就跑起来了,第一次做很容易就实现。唯一遇到的问题是freertos里面调用DMA写入数据时会卡住,暂时解决方案是不用DMA,后续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