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XHCODE AWD如何设置

楼主(2024-03-15):
ST, ADC, AD, dc, code, HC
HC32F4A0_DDL_Rev2.2.0\projects\ev_hc32f4a0_lqfp176\examples\adc\adc_awd\source\main.c文件中:
请问代码
static void AdcAwdConfig(void)
{
    stc_adc_awd_config_t stcAwd;

    stcAwd.u16WatchdogMode  = ADC_AWD_MD;
    stcAwd.u16LowThreshold  = ADC_AWD_LOW_THRESHOLD_VAL;
    stcAwd.u16HighThreshold = ADC_AWD_HIGH_THRESHOLD_VAL;
    (void)ADC_AWD_Config(ADC_UNIT, AWD_UNIT, ADC_AWD_CH, &stcAwd);

    ADC_AWD_Cmd(ADC_UNIT, AWD_UNIT, ENABLE);
}
在XHCODE如何设置才能生成?

网友A:
很详细,基本设置很方便

网友B(2024-07-31):
进入项目的配置界面,通常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的 Configuration 按钮,或者通过菜单中的 Project -> Configuration 选项打开配置界面。

网友B:
将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添加到 main.c 文件中。你可以在 main.c 文件中的适当位置(如 main 函数的开头)调用 AdcAwdConfig 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