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通过MCO输出默认时钟

楼主(2024-03-15):
我没有重写关于时钟的配置,使用的是system_stm32f10x.c中默认的时钟配置,我使用的板子是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通过PA8复用的MCO引脚输出,通过示波器查看默认配置的时钟,但是MCO引脚没有输出,请问是为什么?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使用固件库函数重写时钟配置,才可以?

网友A:
默认的时钟配置可能不适用于你的特定硬件配置。虽然默认配置通常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但某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特定的时钟配置。你可能需要手动配置系统时钟以确保MCO引脚输出所需的时钟信号。

网友A:
可能存在硬件连接错误或损坏,导致MCO引脚无法输出时钟信号。请确保MCO引脚正确连接到示波器,并且没有硬件故障或短路等问题。

网友A:
确保示波器的触发设置正确,并且正在正确的时刻捕获MCO引脚的信号。有时候示波器的触发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无法正确捕获信号。

网友A:
如果系统初始化过程中发生错误,可能导致MCO引脚无法正确配置。请确保系统初始化过程中没有发生错误,并且时钟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