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Debug

楼主(2024-03-15):
我已经进入Debug了,但是程序还是在执行呢,而且为什么HC32F460在debug中点击run,它是一步一步执行的,实在搞不懂,求教!!!

楼主:
请问你们debug也是这样的嘛?

网友A:
我认为是你的盗版Jlink有问题,你装的JLINK驱动版本太高,被识别到了盗版,所以他限制了你的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你的盗版Jlink有问题,你装的JLINK驱动版本太高,被识别到了盗版,所以他限制了你的仿真 ...

确实这种问题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很经典,我以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D(2024-07-31):
调试器应该设置为正常的“Debug”模式,而不是“Ste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