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1CB通过配置串口可唤醒低功耗模式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15):
现在按照通过"LPUART_WakeUpFromStop"参考例程烧写进去,串口无法退出低功耗,jlink也无法烧写程序,该如何做才能够重新烧写程序。

网友A:
按住REST烧录,烧录时放开,需要一定的技术,多试几次

网友B(2024-04-19):
用jlink解锁试试吧

网友C:
为啥不能退出低功耗啊?

网友D:
你可以用ISP的方式试试,看看能不能烧录固件

网友E:
其实这就是低功耗的弊端,如果可以最初几秒不进入到低功耗,就有得救

网友F:
一般把RST引脚接入到JLINK上,应该能解决

网友G:
这种断电呗,用jlink解锁试试,也许就OK了

网友H:
可以考虑如何退出低功耗的,这样就能释放SWD的了

网友I:
你看看你的G071是否有ISP的功能呗

网友J:
有时候用解锁可以,有时候用RST的时候可以

网友K: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用串口烧录固件了,来解锁这个问题

网友L:
检查串口通信的硬件连接,包括TX、RX、GND等线路是否连接正确,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等问题。

网友M: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串口的接收引脚已经被正确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脚。这是为了使得串口能够响应外部信号并唤醒单片机。

网友N:
在固件中添加调试语句或日志记录,以便在失败时了解执行流程

网友O:
设置芯片boot模式为从内部bootloader启动,通过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P:
你这是不是把sw关掉了

网友Q:
在STM32G071CB上,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供选择,如Stop模式、Standby模式和Shutdown模式。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以满足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R:
通常涉及到设置适当的中断使能以及在低功耗模式下的唤醒配置。

网友S:
检查你的软件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T:
不要忽视硬件方面的问题,比如连接不良、电压不稳定等

网友U:
可能需要考虑硬件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V:
重启的瞬间烧录

网友W:
在低功耗模式下,通常是依靠外部事件(如串口接收到数据)来触发中断,从而唤醒处理器。

网友X:
检查是否有复位信号干扰了低功耗模式的唤醒过程。

网友Y:
在单片机被唤醒后,需要重新将接收引脚配置回串口模式。

网友Z:
使用了外部唤醒信号

网友S: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能需要调整时钟源或者时钟分频

网友AA:
在代码中加入调试语句或者日志记录,可以帮助您追踪程序的执行流程

网友AB: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供应是否正常。

网友N:
在重新配置串口时,调用HAL_UART_MspInit函数来初始化串口的硬件相关部分,确保串口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2024-05-21):
唤醒源配置有误?

楼主:
检查唤醒方式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C:
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AD:
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低能量?

网友AE:
检查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AF:
使用调试工具诊断一下

网友AG(2024-06-22):
检查串行通信的硬件连接,包括 tx、 rx 和 gnd 线路,以及是否有短路或断路。